三星785MB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8-05-29):
经测后级各电压呼高呼底。经检查发现把DL05L(位号IC604)拆下后各电压(50V、80V、6.3、-12V)正常。问一下:DL05L是三端稳压器吗?用什么能代换。为什么把此件拿下各电压都正常了。为什么用7805代替它故障依旧呢??谢谢

网友:
断开DL05L就把它的负载也给断开了,换过DL05L了,那就是负载有短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