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08-05-29):
今天早起接到捷波悍马HA01-GT主板数块,俱网吧老板反映,由于服务器中了CIH病毒,重启服务器后,发现部分主板黑屏,接通电源,发现主板自带检测卡为FF,插上自己的专业检测卡发现复位灯常亮,但根据经验CIH只会破坏BIOS,不会导致主板硬件损坏,可能由于新型主板上电原理不同,于是重写BIOS,全部修复,希望朋友们以后碰到这种复位常亮的主办,先刷写BIOS。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下了BIOS芯片,在上电看有无复位,一般都会有复位的~!!这样判断更加的准确~!

老康维修 -8 不要说没有技术含量的话,不负责任

网友:
3楼的简直是胡扯,不要瞎白活,BIOS卸掉照样不会有复位,不要滥竽充数。

网友:
BIOS坏造成无复位,第一次看到实例,学习了。

网友:
NFORCE 芯片组的主板如果无RESET,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只听说CIH病毒只能破坏WINDOWS98的系统???

网友:
7楼,网吧无盘系统,既不是windows也不是liux,不知道到底算什么,因为我这人手少,没有时间去搞网吧的软件,所以只修理硬件,无盘真的很赚钱,他们不用网众,是河南人自己开发的,所以至今我也没搞明白,老板都反映比网众好。

网友:
我也是只听说过, 没见过CIH病毒,这次清楚了看到悍马主板复位等常亮就先啥BIOS 哈哈

网友:
我就想不通,你怎么确定是中了CIH病毒了呢?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学习了,呵呵,以后会注意 的

网友:
你试都不试就知道啊~!你太牛了~!高手啊~!!!!
你发贴不就是给大家讨论的吗????叫这叫那的,什么都知道一样的, 我们和你一样啊~!
网吧无盘服务器肯定也有系统啊~!CHI病毒怎么没有破坏服务器的,而去搞工作站了~!你能想通吗?十足的全人一个~!

网友:
关于求助帖子的一点建议

1.大家在发帖子时先不要根据自己的观点下结论,免得误导思路。 2.要把故障说清楚,不要笼统的提问题 ,而且提供的数据越多越好——坛里本来就是一个远程诊断的载体。3.希望版主首先发言回帖,用版主丰富的经验为大家指导方向。我想说的就这些,望不足及错误请大家补充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