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上电的故障

楼主(2008-05-29):
今有华硕 型号 A7N8X-X主板一块,接交流电,开机无反应,拔下20PIN接头,测1脚(3.3V供电)对地电阻值为13.7欧,11脚(3.3V供电)对地为13.8欧,10脚(12V供电)对地为19K欧,20脚(5V供电)对地为28欧,是不是一般供电管烧了,会出现这样的短路

网友:
这种类型的板子我手里恰好刚修复3块,质量一般很好不会坏,用的是NFORCE2的芯片组,上闪龙2800+飞快,哈哈。照我的估计,我碰到过2次都是CMOS跳线帽出错才无法点亮的,你试试?如果不行,那么首先要怀疑华硕主板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ASB100了。另外,如果上假负载后ATX14脚接地还开不了的话估计是CPU供电的MOS管烧掉。

网友:
可能是IO                   .

网友:
没看清楚,错了,不好意思。你的主板3.3V对地短路,一般有如下可能:南北桥芯片坏、I/O芯片坏、时钟发生器坏、电源IC坏。估计南北桥坏的可能大。

网友:
我试试,谢谢朋友的帮忙

网友:
唉,放弃了,没ASB100 也没有桥,当练手工用的板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