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出现亮度条

楼主(2008-05-29):
有台联想CRT 显示出现亮度条
一开机有信号就有亮度条
而且是0调大后自动调到0
望高手指点!!!
谢谢
联想

网友:
面板的按键有坏的

网友:
我全部换过了
还是没用
谢谢楼上

网友:
查一下动态聚焦电路。。。。。

网友:
断开按键开机试,还是自动调小亮度就是按键接口到MCU那段有漏电.

网友:
benqfp547液晶
菜单一直在显示按键换了也不行
请高手^^^^^^^^

网友:
1 面板按键漏电建义全部更换
2 按键电路到CPU之间的电容有漏电的
3 EPROM程序坏
4 CPU坏
5 板子受潮用热风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