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品牌机精英代工的主板不能触发,强制也不能触发。

楼主(2008-05-29):
精英代工L4S5M/DX+主板,不能触发。强制短接绿,黑也不能触发。这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加电保护把!重点查CPU供电部分,南北桥部分是否存在短路或供电异常情况!

网友:
强制也不能开机,表明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排查CPU供电MOS管、电源IC、北桥供电。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主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电源对地保护的原因,打阻值 看看 12V 5V 3.3V 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