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2进桌面自动弹出亮度条

楼主(2008-05-29):
联想lxh-p769F2进桌面自动弹出亮度条
按钮全部换过
故障依旧!!!!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更换CPU或者按键连接到CPU的电路有无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让我好困惑
我还是很感谢楼上!!!

网友:
按键到CPU的电路中的瓷片电容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