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帮我解决一下难题 我现在要怎么做?

楼主(2008-05-29):
客户的CRT~可以显示~但是画面中出现1~2毫米宽度的细线在上至下移动 好像电流干扰一样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在线的朋友回答一下 谢谢
问题

网友:
你自己做过那些诊断,做过那些测量,先详细写出来,建议去看一下下面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478-1-1.html

网友:
开始是高压包打火的 我把高压包换了~现在可以显示 就成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那个水波纹故障啊?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G1 电压-38 G2 400多 R G B 32 ~48

网友:
我在G1跟地接了个电阻调节 没调之前是-60多 我只做过一下测试

网友:
看一看同步脉冲是不是忘记焊上或者焊反,磁芯里端为正极。

网友:
你查一下灯丝滤波电容。看有没有失容??

网友:
你是换高压包后出的新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包的质量不好。

网友:
客户拿来高压包已经坏了,后来换了新的包就这样。出现水平状很细的水波纹,每条间距1-2毫米左右,很均匀的分布于全屏,缓慢由下至上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线圈是不是围在高压包上面的那条线啊? 那条线有两头 一头我接了同样的地方 还有一头接了地 我有没有接反啊?

网友:
是高压抱.我也修到个这样的.换了2个才好了.你那是什么高压抱是不是AOC的吗.联想的也有可能.79A##什么的高压抱

网友:
换的包是不是质量好的?
是否用了外接的设备?比如分频器之类?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再换个包试试

网友:
把G2电源调小点看看。是不是回扫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