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加焊显卡后开机无显

楼主(2008-05-29):
IBMT40显卡虚焊,加焊(直接加焊,没有取下来)加焊前还可以正常显示,可加焊后连代码都不跑了,而且待机电流也不正常,原来是0.05~0.04可加焊后成了0.03了,5秒左右后成0.02.按开机键电流0.02~0.51~0.6,诊断卡是“C0--”。

我都崩溃死了,不知道哪位大侠能不能传授点经验,还是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要重做北桥和显卡  这种问题 这样处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加焊的时候时间太短而温度又太高,造成的显卡上的显存短路了,需要换一片显卡才行,要不就把显卡拆下,重新做一次显存.

网友:
你的北桥被加焊显卡时,弄虚焊了吧

网友:
北桥有问题了,把北桥重植株试一下不行换!!!!

网友:
桥靠得太近了。从植了,北桥没这么容易坏的,显卡就难说了,修好记得多少点钱就是了。

网友:
我们认为:
北桥是没问题的。第一步,不是重做北桥BGA,而是重做显卡芯片BGA!
一定是显卡暴了,我们也遇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楼主不要把维修范围扩大了...

网友:
建议楼主是先做显卡。。不要拆北桥了,拆来拆去都不好修了。

网友:
显卡重做过了,还是不行,看来只有做北桥了。希望托各位的福,能把它修好。

网友:
北桥也做完了,结果还是一样,真是要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高手再给点突破性的建议!!

网友:
板子有没有被吹变形啊~~~
我可试过搞太久了把板子搞得翘起来一点点,结果什么都完了。。。。。。

网友:
晕,重做显卡不行的话再做南桥

网友:
你看看做显卡时有没有掉小件,显卡下面的几个小电阻很容易掉。

网友:
T40的显卡爱虚焊,加焊时应该用铝箔纸保护NB和SB,还有加焊时要注意温度,不然显卡也爆掉了,我之前试过一块就是这样了,显卡坏了,电流也是上到0.6就不上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的问题可以试着更换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没做好!显卡BGA成功率很难保证!

网友:
建议从植显卡,应该会好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了,我怕这块板子已经经不起我的折腾了,它都快被BGA烧焦了呢,我肯定南桥没事,就是不知道北桥怎么样,有心重做一个显卡可又怕北桥也是有问题的,真是头疼,现在都把它丢一边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接着搞下去呢

网友:
换显卡吧,昨天我也换了2个才好的,晕死。。。。

网友:
有没可能你安全芯片没有插上.
有没可能你安全芯片没有插上.兄弟,如果没插上好象也会走0.6然后来回跳的.

网友(2008-06-30):
T40显卡虚焊很容易搞定的啊。。。
还有我们做桥的时候从来没用过什么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