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做不进系统

楼主(2008-05-29):
A20做不进系统,硬盘也换了内存也换了,做一多半就死机

网友:
是不是能点亮,装不进XP。
这个可能是北桥和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故障还在好此

网友:
换换一下CPU试试吧

网友:
用硬安装的系统盘来做 不行的话先刷个BIOS

网友:
怎么没有人去怀疑ADP3421呢?另外CPU过热也会这样的

网友:
A20机子很多都是ADP3421不良导致CPU发热过高还死机进不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