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我有台联想2005年的机器,主板是精英 AMD闪龙3000+ 在一次使用中突然蓝屏 系统就起步来了 在WINXP的滚动条那过去去 用替换法检查所以配件 确定是主板问题 有谁能告诉我是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
主板故障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对死机蓝屏类故障,首先区分故障原因是由I/O设备故障引起还是主板本身故
障引起。确诊故障在系统板后,可检测系统板I/O槽中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的脉冲状态初步判断系统故障部位
若个别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为恒定电平而其余位为脉冲,则是总线故障。

网友:
LZ好好检查你的硬件故障

网友:
你把CMOS电池放下电试下!!!

网友:
蓝屏先排除内存和电源。尤其是内存工作条件,以及CPU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有时主板电容坏,也会有蓝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