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万用表的故障。

楼主(2008-05-29):
标题是维修经验其实也不是什么呢维修经验拉,今天我用万用表(表9208)测量主板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电压4.1V左右,不太正常,测量键盘口鼠标口的对地阻值也比原来高了100多。主板可以正常使用是好的,最后就怀疑万用表的问题,最后吧测线仪上的电池跟表上电池对换再良电池电压变为正常的3V左右,测量键盘口鼠标口的对地阻值也成正常了。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换电池试试
本人菜鸟一个刚接触维修没几天,发的帖子也没什么营养,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维修经验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数字表电池缺电会影响测量的各项准确性,因为数字表的芯片要正常供电才能正常工作。指针表只影响电阻测量,因为指针表只有电阻档才使用表内电池,其他各项都不需要电池的支持。
一般数字表有欠电指示的,就是我那¥10的830B都有欠电指示。

网友:
我的表好像没有这个指示,谢谢张老讲解

网友:
数字万用表电池电压低,其测量的值会偏高。

网友:
还是换块表吧,好的工具还是必要的啊

网友:
楼主的表频率能量到多少量程?是20K还是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