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盟865G板子BIOS信息无法保存?是晶振的事吗?

楼主(2008-05-29):
手头上有块华盟865G的板子,关机时间一长,就无法BIOS信息,每次开机必须再次设置BIOS,不断交流电没有问题,测量CR2032 主板CMOS电池 电压正常为3V , 测量主板CMOS跳线为2.7V ,像这种情况应该再测量什么地方,再有就是听有人说过晶振损坏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我个人认为晶振损会影响RTC时钟与开机,应该不会影响CMOS保存数据,不知道理解正不正确!

网友:
重点查查CMOS跳线至南桥的线路是否异常。
否则,SB的问题大大地

网友:
呵呵,谢谢二楼的回复,但我把南桥旁边和跳线旁边的电容电阻找便了,也没有找到与跳线相通的元器件,难不成跳线直达南桥了@呵呵

网友:
一般+3.3V会通过一个二极管的,找找看,有时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1.加焊电池座。
2.更换电池座。
3.更换同型号BIOS并刷新 BIOS。
4.BIOS座的清洁问题。

以上是我的办法,如果还有问题,一般我就懒得修了。

网友:
用表量下没加电池时的电池座有没有电压,我遇到过有-2V左右电压的板子,后放电过10分钟加电池,开机BIOS正常

网友:
重点查电池供电给南桥的电路,短接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