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8-05-29):
开机时显示器的指示灯一直在闪烁,但显示器是黑屏!有时候换个插孔重新接显示器后又正常了(这时候显示器中会有“崩”的响声,好像是激活了似的),但就不知道是那儿的问题,有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换个插孔是什么意思,学习中

网友:
开机指示灯闪烁说明二次电路有短路或断路使行扫描没有工作,偶尔可以工作说明扫描部分有断路或主板虚焊.怎么处理你自己该明白了吧

网友:
换个插孔  是说换的 插排的口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虚焊造成的我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虚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示器如果没接收到来自主机的信号时,电源指示灯是会一直闪烁的,当接收到来自主机(显卡)的视频信号是才会二次开机显示内容(“崩”的响声就是显示器二次开机时电子束在高压作用下轰击荧光屏产生的声音)。从楼主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有脱焊的现象,主要可能是信号线接口处,一般在显像管尾板的地方。

网友(2008-12-21):
虚焊重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