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CTX-FD7100至今未能查出黑屏

楼主(2008-05-29):
显示器CTX-FD7100至今未能查出黑屏的原因。换了高压包后由于屏幕缩小,在检查过程中。因触动了IC3842旁边5K可调电阻结果烧掉5411变了黑屏。IC3842的电压基本正常,查了电路板发现这部分的电路接地没有与其他部分电路接地连通,按说是连通吧。测5411C极有约100多V瞬间电压但马上变为0V。J449及其他大功率管应该都没问题。P721光偶也换过,也查过不少电阻电容二极管等还是没有查出原因。由于没有图纸也比较为难,听说与美格769FD2相同,望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
楼主现在是什么问题,没有弄清楚,如果换了高压包屏幕缩小,只要工作电压正常可以进工厂模式调整,或刷存储芯片,可能你是试图增加电源输出电压来增大屏幕吧,那样电压调的太高的话肯定会烧5411的,本来电源电路和后面的电路就是两部分,一边是热地,一边是冷地,怎么可能是通的呢,现在5411C级有100多V马上变0说明电路保护了.

网友:
如果是不小心短路了

9段开后级修吧

网友:
保护了,后级肯定还有问题呀。

网友:
这种显示器偏转部分正常工作了.高压部分才会工作.

网友:
应该是769FD2型吗?

网友:
接灯泡试试看把。。。

网友:
场电路没问题呀?是不是调高了电压把场块烧了?和796FD2图一样吗?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电位器,电位器调高也不应该烧行管,因为电源设计时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开路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后级短路,受保护中,

逐级断,接假负载修,

网友:
与796FD2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