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主板重启后走c0再点重启又过,大虾指教

楼主(2008-05-29):
今天接到华擎板子,重启后走c0,点重启ok,
大虾指教
昨天晚上我在用螺丝刀启动的时候不小心用碰到了
旁边风扇电源的针脚,启动针脚旁边线路冒烟了,我马上把电源关了
过了会在打开电源,马上就起动了,还可以跑码!
但是一进通过就关机了
在起就不行了。
把电源关了在起就和上面说的一样卡显C0,并且马上就关机!!!!
大虾们我是刚刚学的
请帮帮我!!
[
]
重启

网友:
没自动复位了吧。。。要手动复位

网友:
开机后重启前什么代码?FF?
如果是RST才能开机的话可以检查:
1 BIOS
2 检查RST电压和主板相关频率是否偏低
3 检查RST电路相关的小帖片元件是否正常
4 检查PCI的A/D信号是否正常
5 RST门电路
6 SB不良
[
]

网友:
开机就显C0
重起就可以通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519-1-1.html
看下这个!

网友:
昨天晚上我在用螺丝刀启动的时候不小心用碰到了
旁边风扇电源的针脚,启动针脚旁边线路冒烟了,我马上把电源关了
这里就是源头,你看是哪里冒烟了? 一般情况下,这种故障是非常难于检修的,既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应该能修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