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 865PERL主板BIOS

楼主(2008-05-29):
显卡供电管热,多拨了几次电源就跑E9,EB了.想找个BIOS刷一下.
IO: LPC47M172-NR 时钟:ICS952618BF
谢谢2楼的,BIOS是刷好了,但新的问题来了.显卡供电管烫手,装不进系统.
[
]
显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865PER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865PER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865PER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865PERL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版主们出来解决一下我的问题呢,有三片这样情况的板子了.INTEL那个板子南桥也发烫,还有一片杂牌板子只是管子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发热 可以试试换下 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 烫 可以先差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没什么问题的话 差不多桥坏的可能性大咯 测量 下南桥的阻值 低于90就危险咯

网友(2008-08-20):
我也想下,可是没有经验呀,哪们能帮帮我,我的邮箱是
kwtec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