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合板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我有2个64M的SD的单面内存板 想合成双面的128的不知道有没办法合成 需要刷那个SPD希望高手供应下 内存上边的颗粒是HYUNDAI KOREA GM72V66841ET7J0009 AG7
问题

网友:
好像是说不用SPD的,我也想搞几片128M的,但迟迟没动手,大家说说成功的啊

网友:
那位高手帮忙啊 等待呢 好有几个这样的64M内存呢

网友:
倒 没修内存的高手帮忙么 先问下 可以步可以合?有相应的SPD么

网友A:
倒 没修内存的高手帮忙么 先问下 可以步可以合?有相应的SPD

网友:
SD的内存是可以不用上SPD芯片的 ,当你焊好后就应该自己识别到128M的 只不过有时几条内存混用怕不好使 这个SPD站内业可以找到的 先不忙刷 修亮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