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热 为什么要先换掉

楼主(2008-05-29):
看到论坛里提到 mos管发热时 总是说先换掉发热的mos,记得修
三极管
时遇到发热时首先
查找三极管后面的问题 总是先把后继的问题解决了在考虑三极管的问题。还请高手赐教。
问题

网友:
一般估计维修为了速度,碰到发热厉害的就考虑坏了,所以就换了。像我这业余的就慢慢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MOS供电管3脚电压都正常但就是发热,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先要考虑其本身的问题.在有发热的现象时应该先测出各脚的电压情况,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