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清华同方V30的问题,急求帮助!

楼主(2008-05-29):
这机子现在的毛病就是不开机,没有反应,也没有开机电流.请问下这个机子在什么地方测3.3V和5V和12V啊?   如图

  顺便求一下这个机子的图纸    清华同方超锐V30      我菜鸟 刚开始学修笔记本 以前修手机的  问的问题有点菜  请大家多多帮助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和海尔W61一样的,要配件我多的是,就是没有好的主板。一般不开机是U10操控或者南桥出问题。如果是摔过的话。。。。。。。嘿嘿,就不要修了。换了算了。垃圾的板子做无铅的,一摔就掉一 大片的点

网友:
这机子不是摔的,这个机子的电源是LTC3728LX,现在没有3.3V和5V电压?请问是不是LTC3728坏了,    在问下   是不是这个电源板不和主板连接,单独接上外接电源也应该产生3.3V啊?

谢谢楼上的

网友:
3V 5V其中有一路短路都不会工作的。3728LX平时坏的不多。不过这垃圾板子加焊的时候要小心点,宁可吹爆芯片也不要把板子弄坏

网友:
两路后面都没有短路啊?这难道还是虚焊了.  问下是不是这电源板单独不工作啊?必须和主板相连才可以?

网友:
我这里有块完全好的电源板,需要的话拿去好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 下:没有接后面的板子,待机电流0.01,电源板上是有3V 5V的,还有7V和 19V,可以确定你的电源板坏了。

网友:
CLEVO M540V/M550V System Block Diagram
TOUCH
SHEET 21
SMART
SHEET 19
478 uFCPGA
CCD
SHEET 11
USB 2
TEMP CPU FAN
KBC CONN SHEET 23
SHEET 36
PHONE JACK BOARD
539 BGA
SHEET 2
􀀤􀀭􀀦􀀷􀀰􀀁􀀤􀀰􀀏􀀁􀀁藍􀋂􀽥􀻘
CPU
SB
SHEET 23
KBC
FSB
SHEET 21
BSIYOSSTEM
LPC
PN800
829 HSBGA
SHEET 4,5,6,7,8
NB
SHEET 34 35 36
VT6103
SHEET 20 SHEET 27
SHEET 19
IDE
AC97 LINK
CD-ROM/CD-RW/
SM BUS
SHEET 29
PCMCIA
PCMCIA
PHY
PCI BUS
RJ-45
33MHz
Mini PCI ENE
MINI PCI
SHEET 28
SHEET 18
MULTI FUNCTION BOARD
4 IN 1
CRAEARDDER
SHEET 28
1.CHARGER,DC JACK 1.+3V,+5V,+12V
Wireless LAN
802.11 b/g
ADM1032
USB 1
USB 0
MINI DIN
S-VIDEO
CRT
(LCLDV DCS)ONN SHEET 12
2.CRT,S-VIDEO,RI-11
3.+VDD3,+VDD5,+VDD12
MULTI FUNCTION
BOARD
2.+1.5VS,+3VS,+5VS ,+12VS
POWER SWITCH BOARD
SHEET 36
SHEET ?
INVERTER BOARD
1.INVERTER
2.INDICATOR LED
2.INDICATOR LED
1.POWER BOTTON
2.USB CONNECTOR
1.AUDIO PHONE JACK
1.+1.05V,+1.5V
SHEET 31
H8/2111
400MHz
USB 3
BPHOAONRDE JACK
SHEET 35
ICS950902
SHEET 11
CLOCK GEN.
3.LID SWITCH
SHEET 22
VVIT6A307S

网友:
电路图我有啊 要的话找我

网友:
看那主板的日期像是06年6月的,应该还可以保修吧。

网友:
我会修啊 哈哈 北桥四个角最容易空焊了 你量下 我这里这机子N多都是北桥空焊 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就行了 要电路图 信箱留下 发给你啊

网友:
发一份给我的吧,QQ:731228516@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份给我好吗,谢谢了

网友:
我的邮箱  leyi52pp@163.com

网友:
jgy1986@126.com  我要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已在你QQ邮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 已在你邮箱了

网友: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了,newhanyu@yahoo.com.cn

网友:
能给我一份吗。我的EMAIL:664749430@qq.com

网友:
已经发帖上传 可以去下了

网友(2008-07-04):
给我一份.xzq.powertech@126.com.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一份给我好吗?xzq.powertech@126.com

网友:
在哪里可以下啊?我想要一份!

网友(2008-08-09):
  也发我一个 我邮箱是  xiaoyaodz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