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0专题

楼主(2008-05-29):
刚才看了专题里面的贴子,没有CO这一专题,在此开贴讨论CO不过的专题

总结几点我对CO不过的检修: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超频(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的频率);
(3)北桥空焊或都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芯片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南桥虚焊或南桥芯片损坏;(建议多挤压南桥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希望后面的朋友跟贴,根据你们的维修经验,共同讨论

网友:
C0基本都是以CPU数据传输有关。

AMI的BIOS如果跑D0,和这个C0也是故障类似。

网友:
我一般都是考虑前面6项,还是斑竹厉害!

网友: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确实 我碰到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多点。。~!

网友:
对!没错!我一般碰到此类问题,基本上都判断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C0 大多数都和CPU有关.楼主总结的比较全面

网友(2008-07-15):
有了带灯假负载之后,可以基本判断我压下的CO全是座子的事

网友:
BGA的座子虚焊的多点,但是加焊也更麻烦

网友:
和io关系好像不大把

和io关系好像不大把 楼下的说说

网友:
七彩虹的C.NF4X ver1.4板只要桥风扇不良就会引起跑C0--是桥脱焊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各位的说法,基本上都是6点故障原因。不过CPU座与CPU接触不良的也有不少。

网友(2008-08-22):
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网友:
我也是认为是内纯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我遇见的是电源CPU供电问题

网友(2008-09-30):
今天遇一个   CPU断一针   接上     跑C0     南桥  发热很厉害      判南桥坏

网友:
从来没想过把c0故障理出一个思路来,都是觉得哪坏了修哪里,不过经过整理确实清晰了不少

网友:
我有一片l4s5mg/gl上假负载跑do起初是st75185c烧了我换了一个还有就是网卡发热我把网卡也下了,还是不行,以为是I/O问题I/O也换了在好的一片板上还换上了bios还是不行电压什么都正常的,哪位大哥请点小弟一下

网友:
C0和内存无关吧

网友(2008-11-07):
北桥有问提,U座虚焊,这二类故障是很多

网友:
我也试过cpu风扇接到这个system FAN 这个风扇接口也是跑c0..

网友:
BIOS损坏或接触不良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今天遇到一个,是BIOS接触不良

网友(2008-12-09):
内存的主供电和辅助供电不正常,辅助供电的上拉电阻阻值变大或损坏,内存插槽引脚氧化、变形、曾烧坏过等。

网友(2009-01-13):
跑C0跟北桥电压和内存电压拉低也有关系。

网友(2009-03-20):
北桥虚焊的板子居多,CPU虚焊较多,

网友:
在工厂维修干习惯了,我一般遇到这种板子,选择第7项:打CPU控制总线阻值,可以根据这个判断CPU座或是北桥问题,有很多是可以量测到的,,,

网友:
以前也经常遇到南桥坏了的,也显示c0.

网友:
BGA封装的CPU座,跑C0一般都是他空焊了,我维修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这种。

网友(2009-05-21):
那不全是哦!有可能IO旁的电子也会影起哦!

网友:
wfnhiyve
你按住南桥右下脚看它会不会跑 那板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大部份都是MCH出問題
我最近碰到都是這樣子,參考看看

网友:
内存不过有时也会是C0。我就碰到过,查是内存供电不好

网友:
内存供电坏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上次就遇到过`

网友:
还有内存供电,其他的还有网卡芯片,串口芯片损坏,也跑CO

网友:
漯河奔腾科技
总结到位,偶遇到的座子多些

网友:
C0不是跑不过内存么?不过478的的CPU座真的有很多是虚悍的问题。有时不跑代码,一开机直接就是C0,实在不明白。

网友:
跑C0,根据不同主板和不同BIOS程序,故障点也就不一样,有的坏南桥,有的坏北桥,还有CPU座子或脱焊,比较少见的还有I/O和部分供电引起的,总之我们心理有个底。

网友(2009-06-23):
C0和内存无关吧
引用 网友A:
C0应该还没开始检测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