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5-29):
华硕P4P800S-X主板,不加电,POW-SW针上只要几百毫伏的电压,跑线发现POW-SW到了IO芯片,这时发现在主板供电插座部分非常热,用手一抹,一个标号为ABE447的三脚芯片严重发热,烫手!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此板一直使用正常,换了一个显卡后一个消失,把一个MP3插入USB接口,电脑死机,关机后就出现了不加电的故障),大家赐教呀!!!!

网友:
测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怀疑SB挂了!

网友:
谢谢这位兄第

谢谢这位兄弟,我刚才测量发现,主板的红5V对地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USB短路,南桥烧坏

网友:
打USB数据线阻值
打PCI A14阻值
摸一下SB的温度

SB应该挂了

网友:
不用看了,一定南桥烧坏了,这种板我修个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