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重新插拔电源才能开机的几种原因

楼主(2008-05-30):
详情: 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上电亮机,关机断电后即出现不能上电的现象,将电源重新插拔之后又能正常上电亮机,断电关机后又不能上电了,还是要插拔电源才行.
       硬件环境:除了上述现象之外,主板一旦运行起来一切都正常。排除CMOS和触发电路问题。
        最近看到很多类似的帖子,我一般考虑的是两点:
          1  内存的双压DUAL电路中有MOS管或2极管损坏(故障率高)
          2  32.768(碰到过一次)及相关R,C
     经过这2天大家的跟帖讨论,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3   电源(很重要,特别感谢惠民电脑,呵呵)
          4  SB(昨天刚碰到这个现象,后来洗洗正常了)
大家以后在维修中如果遇到这种现象的话可以参考此帖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新发现也请及时告之,有什么不对的大家指正为谢。
           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测板都是用的好电源,倒把这点给忘了!嘿嘿!

网友:
COMS保存不了,有时候就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象和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前提是亮机后一切正常!
请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C:
强烈同意2楼的观点。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有时候还造成刻录机老是刻录失败,后来换了个新电源就OK了。拆开原来的电源,发现有好几个电容爆了,换后换回原来的电源,一切OK!

网友:
我碰到一 笔记本是用着就自动断电了,不定时的,后来拿去修的时候换了个电源孔。花了200.。。。。。。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一般电源问题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COMS座虚焊了
      COMS保存不了,有时候就会!!!!

CMOS做在南桥里了,应该叫BIOS和BIOS座--张先生

网友:
我前几天卖出去的一块就出现这个情况,并且有时还要清COMS才能开机,查到开关针电压偏低,只有二伏不到,把与开关针相连的小三极管换掉就行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有有时侯也会出现LZ这种情况,换上新电池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同意2楼的观点。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有时候还造成刻录机老是刻录失败,后来换了个新电源就OK了。拆开原来的电源,发现有好几个电容爆了,换后换回原来的电源,一切OK!

一般刻录机有报电源不足不能刻录,不过也有很多刻录机是不报的。

网友:
I/O不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次能亮机,第二次就不行了。这个问题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
有时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列同意#2的观点。我现在一碰到这种情况就先换个电源再试,试过很多长城电源过了保修期后都有这种爆电容的情况,可能跟它的风扇风量不大有关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进来学习的,顶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讨论,马上编辑结果!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独显显存不良导致的需要重新插拔电源才能开机 的板,具体原因还没分析出来,算是特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754,775以上的板子上,可能属于正常现象,厂家可能是这样设计的吧..以下的板子如果关机断电后即出现不能上电的现象,我遇到最多的就是因为非法关机(直接把绿线断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