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GX+紫色板,通电后内存槽边上的RT9173B立即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30):
L4S5MG/GX+紫色板,通电后内存槽边上的RT9173B立即发烫是什么原因?主板复位灯一直亮;此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请教各位大人该怎么弄???

网友:
此芯片发烫的话,后级电路一定有短路的,你查一下,内存电路,和北桥电路,得点查一下北桥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供电的后级有短路的地方。你查查AGP的供电管!!!

网友:
好像联想的板板哦!

一剑飘香 -10 文不对题

网友:
试着摘除掉 串口芯片及更换IO,看是否有收获

网友:
串口芯片已经换了,一样发烫,此板正是联想机子的板子!AGP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IC是产生终端总线上拉电压的,DDR内内为1.25V

网友:
后级电路短路,跑一下电路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这两个供电管应该有个是坏的。

网友:
你的板子和我板子一样的,我的现在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