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哒哒”响(已修复)

楼主(2008-05-30):
显示器灯点不亮,通电后一直“哒哒哒哒”的响,听听好象是变压器在响,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不胜感激!!!
行管击穿引起电源间隙性保护.
[
]
点不亮

网友:
是电源开关变压器响吗?先看看负载有没有过流短路的地方。

网友:
哒哒
是负载有短路
一个 一个的短

网友:
这样是没办法帮你的,你的数据没有,怎么 帮你分析啊

网友:
是继电器在响,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元件,你拆机,量下,是哪一路电路短路,或是行管这些烧没有?

网友:
开关变压器在响,牌子杂牌的,不清楚。我再查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了负载逐一排查发现是行管烧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