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5-30):
是cpu不好吗,还是主板问题主板是km400的精英为联想代工的
cpu

网友:
应该为CPU供电不足吧,查它的供电看是否异常,有无发烫现象

网友:
供电不稳定。
还有就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源。因为是断电,不是死机对吗、

网友:
估计是CPU过热自动断电保护..查下散热..特别是CPU风扇

网友:
两个可能
1、电
2、热

网友:
cpu温度不高阿76度,运行大程序就不行如果就开个qq没什么,如果开qq在开网页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断电说明有地方保护了
如果待机没问题,是cpu使用率一到100%就保护,简单点,换个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再检查cpu供电部分
或者,检查一下cpu散热器有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自动断电需要检查CPU供电和散热,CPU100%还需要检查一下运行了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76度还不高呀,正常在50度左右吧。

网友:
补充一点
不要忽略了CPU本身的故障
建议换一个一样的CPU试试
有见到过 一进系统 没启用任何系统之外的软件 CPU的使用率就达到百分百了
换一个则不然 估计是CPU 内部缓存坏了

网友:
CPU座也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
能不能用everset看cpu核心电压的变化阿

网友:
CPU占用100%是软件的问题,到100%关机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