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w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8-05-30):
这块高压板坏了,供电为16V,装通用高压板,用7812降压到12V,电流够用吗?总不能再加个12V电源板吧,这样成本可高了。肖特基
二极管
能改上吗?
ACER

网友:
看那3个小变压器,也能带2个灯管呐,记得还有个牌子的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7812降压发热量太大,同时改装后可靠性和稳定性下降。

网友:
能不能用电阻串联分压 得到12V啊

网友:
我把20V接在高压板供电也一样用 烤机2天了 也没出现问题 就是有一点点吱吱的响 凑合把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支持10V-20V的,16V没问题,千万不要用7812,发热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