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31):
来自: 河南周口 来自 河南周口
彩显中的二次电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升压型,一种是降压型的,多数机子用的是升压型的,一部分用的是降压的,(比较典型的,比如PHILIPS的)
升压型的主电源一般是四五十伏,升压后达到100伏左右,根据刷新率和分辨率的不同,电压上下有偏差,15“的要比17”的电压稍低一点,
降压型的主电源在190左右,通过降压管降压后有八九十伏左右,
当然,根据机子的不同电压都有一定的偏差,这都是正常的,
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二次电源的大概电压,大家要是有好的经验或确定的参数可多传来一些,让大家多学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