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 not found at dimm

楼主(2008-05-30):
联想老机子,p3的 卡式cpu 看了下 sb上写的 fwb83271eb 出现如上错误 spd not found at dimm(2) debug卡可以跑 完,请高手指点下,内存条的 问题么 ?手里没其他sd的 内存了 。。。换了 槽子也是这错误
cpu

网友:
主板太老了,应该是PII的BX、LX类的主板。内存的SPD信息主板不认(不过好像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的吧?),刷一个名牌的内存SPD应该可以解决了。
[
]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SPD信息出错了,一般在内存条的右上角有个四方的小芯片,如果有读写器重新写一下SPD数据就OK,如果没有工具,那么只能换内存了。不过这个内存还能在SIS芯片的主板上用,INTEL芯片的主板非要读内存SPD数据的。

网友:
谢谢楼上2位 是块烂板子。收藏品吧

网友:
呵呵,看了下那条内存,居然没有spd芯片了。。。。不知道是碰掉了,还是原来就没有。。。。。太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