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内存供电发烫!!!

楼主(2008-05-30):
看过原来的贴子,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内容。我今天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再次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故障现象:原来的内存供电块B1202已烧坏,后换上了一个B1202后,发现这个块在不插内存的时候,温度正常。
当插上内存后的短短30秒后就巨烫了,不敢烧时间太长了,以前的贴子说这个块是PNP型的,我试过了,如果用3055代换的话,不亮。
我测这个块的时候,B极的电压在待机的时候1.08V,开机的为4.23V,C极电压是输出内存供电电压为2.64V,E极为输入电压4.99V。

网友:
把E极的滤波电容给全换掉.

网友:
三极管怎么能用3055(MOS管)代换呢

三极管怎么能用3055(MOS管)代换呢?

你插上内存管子才发烫的话:1、首先看看内存槽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2、把E极连的IC换掉。一般为LM358,LM393。

网友:
电压有问题,就是将LM358更换

网友:
把北桥边上的两个15N03H一起换掉

网友:
场管用20N03L代替,
注意在D极的3.3V供电是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华擎一般用LM324的。
B1202烫试着再换一个。或者换个功率大点的PNP

网友:
用9916H试一下,我修好了许多

枕石听风 -5
Chinafix -6 能用 9916H换?

网友:
chinafix,不信,我 可以给你演示啊 ,我换好了很多

网友:
奄用3055可以用,你试一下

网友:
3055可以用的,我也试过,正常,发烫有其它的原因,比如负载过重或调压不正常等

网友:
说来也怪,B1202是PNP型普通三计管,3055,9916是场效应管,按道理说是不能用9916来代替.我这里的一片ASUS的老板也是B管发烫.换上9916居然工作正常.

网友:
驱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用管子的导通与截止在工作发出电压!!!!!

网友(2008-12-29):
应该是北桥边上2个3055坏了

网友:
是不是前级有个8条腿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