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主板维修经验(附6524引脚定义图)

楼主(2008-05-30):
1.主供电MOS管D、S极阻值一般在500欧姆左右为正常。
2.IT8712 I/O第75脚无电压为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
3.ASUS主板开机复位芯片ASB100第71脚接PWR开关,不加电,为ASB100坏。
4.晶振起振电压为1.1-1.6V。
5.IT8712F-A-GXS可以用IT8712F-A-DYS代换。
6.W83627HF SB可以用W83627F SA代换。
7.SIS950可以用IT8705F-BXS代换.
8.诊断卡显示26或R6是显卡不过,D1-D3/C1-C3为内存问题,41为BIOS需要刷新,卡在R6可能换个I/O就好了。
9.有的老主板前置USB接法不一样,其实用万用表量下有5V的为红线,接地为黑线,白绿线接错没关系,只要红黑线别接反就行了。
10.开机为D0特别是一些精英L4S5M的板子一般刷新下BIOS就好了。
11.一些电源IC可以互相替换:

     RT9221-SC1164
     RT9238-ISL6524
     RT9231A-HIP6021A

另上传6524电源管理IC引脚定义图一个。

6524电源管理IC引脚定义图

网友:
刚学修板的时候就看到过类似的帖
其实很多说的并不一定准确

2.W83627 I/O芯片第67脚开机后由3.3V跳为0V为正常,否则为I/O坏。

5.有一个地址线反应南桥是否在工作,有波形为正常,反之南桥坏,自己翻书看。
6.诊断卡跳F4为CPU或座有问题。

至少以上几点都说的过于武断

网友:
牛,这3条正是我笔记本上的。我删除了,又补加上3条,谢谢。

网友:
"9.有的老主板前置USB接法不一样,其实用万用表量下有5V的为红线,接地为黑线,红绿线接错没关系,只要红黑线别接反就行了"

一些品牌机就是这样的
两排前直USB插针的顺序是相反的

尽量摈弃“某个代码就是南桥坏了,某个代码就是U座空了”
这样的论点太过武断

应该根据,电压、温度,信号跳变等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