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40G硬盘怪问题

楼主(2008-05-30):
40G西捷硬盘不知道什么故障,开机能检测到型号和容量,用DM不能分区不能低格,同FDISK可以分区,但重起后分区消失提示没有分区,又用XP(最普通的)安装盘进入分区界面,硬盘显示5G多,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固件有问题了
上PCI PC3000检查固件
看那个就用另一个好的COPY固件坏写上
做一次内格就好了

网友:
谢谢,你说的我一点不懂,我是个菜菜鸟,如果没有再简易的维修方法,看来只能送修了。

网友:
送修吧
看看是不是只读了!

网友:
我觉的低格下就可以了的,用LFORMAT低格下就行,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情况的,我一般低格就好了的。

网友:
在确保排除接触不良等问题的情况下,还是用mhdd检测下比较靠得住

网友:
具体情况没说明好象感觉是分区表有问题或者是引导扇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