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里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05-30):
U盘里这个是什么元件?它会坏吗?
U盘

网友:
看起来想晶振

网友:
我觉的也是啊,可是我有两个U盘坏了,把它们拆下来时,有个是两个引脚,而另外那个有四个引脚!

网友:
有源晶振有4个引脚的。还有就是陶瓷滤波器。图片我看不清楚。

网友:
能用什么晶振代换了?用主板上的晶振能代换吗?以前看别人这样换过的!

网友:
找个12M的晶振代就可以了
找个12M的晶振代就可以了,四角的好像也只用了两只脚

网友:
是12M的晶振元件。。。。。。。。。

网友:
在U盘里面,这样形状的元件让人会想到晶振,尤其是上面标着12这样的数字
晶振也有贴片封闭的啊

网友:
楼主的U盘不错呀,一看就是正品,不是山寨出品的。这个的晶振不容易坏,可以用普通的12M晶振代替。楼主还是考虑别的问题吧,应该是主控的面大。呼呼,应该是插在接反的前置USB口损坏的

网友:
晶振坏就检测不到了 一般它是不会坏的

网友:
是12M的晶振无疑,用普通的12M替换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确实晶振没坏勒!

网友:
U盘的晶振多数是摔坏的。

网友:
是主控坏了啊,换了一个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