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5 4m2是什么管

楼主(2008-05-30):
2165 4m2是什么管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你想要的 2165的资料 如果是主板上的 应该是 N沟渠的MOS管 参数:60V 40A
详细的可看下面的 PDF档

网友:
但是这样的管子 我没看到过有装在主板上用 如果你图 我可以帮你找下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知到它应是个MOS管,但不知具体叫什么

网友:
我在技嘉的服务器主板上见过2165 5J3,应该是同一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