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几个指令

楼主(2008-05-30):
N2,AA,22
N2,,22
有什么区别
I,,22
在百度搜半天没找到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N2,,22
是从02开始校准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全面校准
N2,AA,22
是所谓的扩展校准
成功率没有N2,,22高,但是据说出来的盘效果更好! 不过不建议!
I,,22是低格固件区 意思不用说 操作前备份全部固件!

网友:
正常校准和扩展校准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网友:
谢谢13

再请教下,备分古件是不是SA?
还有备分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认盘还是数据?我一直晕呼在这里 。如果修不成功就可以写回去恢复原样,还是连数据都在?

网友:
做过I,,22的盘数据基本都玩完了
如果要数据 一定不要对固件区做任何操作!

网友:
ST需要备份的主要是ATA和VENDOR,其实不备份也没什么大问题,ST的固件通用性很强。修不成功写回去也没用

网友:
也就是说 备分的目的是修后万一不认盘是可以恢复原样,对数据没任何效果  对吗

网友:
错,如果你做了N2一直到50即使你备份了固件也救不回来。如果要数据N2都不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