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资料不能保存

楼主(2008-05-30):
本人有一片P4VMA-M  的板  478   VIA 芯片组,把ATX 电源下了就不能保存BIOS 里的资料,ATX电源不下可以保存
换了CMOS的  D14 和电容    还有32.768HZ 晶振和电容 还是原现象  不知那为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电池,电池座有无问题,到针帽的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1.加焊电池座。
2.更换电池座。
3.更换同型号BIOS并刷新 BIOS。
4.BIOS座的清洁问题。

以上是我的办法,如果还有问题,一般我就懒得修了。

网友:
电池座我都已经换过了
那BIOS 倒 是要试试
谢谢

网友:
从ATX电源不下可以保存这个特点来看
应该着重检查电池座以及到跳线针的电容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上次碰到块华硕的主板,故障现象跟楼主的情况相似
加焊过电池座,但测量小晶振两脚无电压,加焊过该线路上其它的元件也无果
测量电池座焊在主板上两条腿也无断掉,最后无奈换一个电池座即恢复正常。很郁闷

网友:
电池是不是3.0V以上.,不是更换
COMS跳线上的电压不加电时是不是2.5v以上,如不是查南桥和COMS跳线之间的电路.
南桥坏

网友:
电池有电吗????????!!!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但是是电池电压不够!

网友:
查D16和X4看看,是二极管问题还是晶振问题

网友:
其实没那么难吧 第一看一下CMOS跳线和电池电压 第二就看一下电池到I\O到 电池的线路是不是正常  看看I\O到电池的电压对不  不加电的情况下也应该有3.3V的电压

网友(2008-12-09):
问题解决了 么!

说出来!

共同进步 嘛!

谢谢!

网友:
是啊  现在修好了吗?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
搞好了,就好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的努力就能成功。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和回答  发现楼主一直没有说到电池有电没有的问题  先把简单的检查下  还有我有次遇到一故障也是一样   我测电池电压时发现用力压下电池就有3.0V的电压  不用力就变成0.9v了  后来换了个座就好了   这个故障给楼主参考下

网友:
我也有每次开机都要求重新设置BIOS的经历,时间每次都恢复到2001年1月1日,搞来搞去,后来拆下电池一量电压2.5V左右,换了一只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一般就是电池和跳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