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开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8-05-30):
请问开机针上没电压或电压低,,这和电源管理IC有关系的吗

网友:
8竿子都打不到一块!
自己拿个好板试下,看吹掉电源IC后针帽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很多东西自己尝试一次比听100次都强!

网友:
:lol :lol
主测IO,南桥供电正常就和电源没关了。

网友(2010-03-18):
请问电源电压怎么测啊?

网友:
完全没关系,开机电压和电源的待机5V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