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MATS显示如下英文,该怎么办?

楼主(2008-05-30):
我的是128MB的UNIKA速配5718VE加强版的显卡,主芯片是NF5700,在DOS下和WIN安全模式不花屏,进入XP系统花屏,估计是显存问题,就是不知道具体那块坏了。用了论坛上提供的MATS4.78版在DOS下运行了几分钟测试后显示如下:

MATS VERSION 4.78. This test may take a few minutes...

LANE       EBO     READ    ERR   EBO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然后就跳回DOS提示符。
好像没认出来的样子,到底是那块显存坏了?:-(

网友:
兄弟帮你顶,奄写过一篇修显卡的经验的,你找找。估计你没焊好吧,你的显存脚看起来乱乱的,一点都不光亮呀。焊好的脚应该是很光亮的呀

网友:
测试的结果 一切正常 你换个MATS版本测试看下呢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再换个版本试一下。最新版本的不知道版本号是多少的?

网友:
不对啊,刚才我用我的正常的显卡5200用MATS测了,但是REPORT文本好大的,跟5700测的结果大不相同啊。你们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28            0
FBA[63:32]           0        17128            0
FBC[31: 0]           0        17128            0
FBC[63:32]           0        1712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5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8132           0           0
A01        8992           0           0
A02        8132           0           0
A03        8992           0           0
A04        8132           0           0
A05        8992           0           0
A06        8132           0           0
A07        8992           0           0
A08       13062           0           0
A09       12202           0           0
A10       13062           0           0
A11       12202           0           0
A12       13062           0           0
A13       12202           0           0
A14       13062           0           0
A15       12202           0           0
A16        8132           0           0
A17        8992           0           0
A18        8132           0           0
A19        8992           0           0
A20        8132           0           0
A21        8992           0           0
A22        8132           0           0
A23        8992           0           0
A24       13062           0           0
A25       12202           0           0
A26       13062           0           0
A27       12202           0           0
A28       13062           0           0
A29       12202           0           0
A30       13062           0           0
A31       12202           0           0
A32        8132           0           0
A33        8992           0           0
A34        8132           0           0
A35        8992           0           0
A36        8132           0           0
A37        8992           0           0
A38        8132           0           0
A39        8992           0           0
A40       13062           0           0
A41       12202           0           0
A42       13062           0           0
A43       12202           0           0
A44       13062           0           0
A45       12202           0           0
A46       13062           0           0
A47       12202           0           0
A48        8132           0           0
A49        8992           0           0
A50        8132           0           0
A51        8992           0           0
A52        8132           0           0
A53        8992           0           0
A54        8132           0           0
A55        8992           0           0
A56       13062           0           0
A57       12202           0           0
A58       13062           0           0
A59       12202           0           0
A60       13062           0           0
A61       12202           0           0
A62       13062           0           0
A63       12202           0           0
C00        8132           0           0
C01        8992           0           0
C02        8132           0           0
C03        8992           0           0
C04        8132           0           0
C05        8992           0           0
C06        8132           0           0
C07        8992           0           0
C08       13062           0           0
C09       12202           0           0
C10       13062           0           0
C11       12202           0           0
C12       13062           0           0
C13       12202           0           0
C14       13062           0           0
C15       12202           0           0
C16        8132           0           0
C17        8992           0           0
C18        8132           0           0
C19        8992           0           0
C20        8132           0           0
C21        8992           0           0
C22        8132           0           0
C23        8992           0           0
C24       13062           0           0
C25       12202           0           0
C26       13062           0           0
C27       12202           0           0
C28       13062           0           0
C29       12202           0           0
C30       13062           0           0
C31       12202           0           0
C32        8132           0           0
C33        8992           0           0
C34        8132           0           0
C35        8992           0           0
C36        8132           0           0
C37        8992           0           0
C38        8132           0           0
C39        8992           0           0
C40       13062           0           0
C41       12202           0           0
C42       13062           0           0
C43       12202           0           0
C44       13062           0           0
C45       12202           0           0
C46       13062           0           0
C47       12202           0           0
C48        8132           0           0
C49        8992           0           0
C50        8132           0           0
C51        8992           0           0
C52        8132           0           0
C53        8992           0           0
C54        8132           0           0
C55        8992           0           0
C56       13062           0           0
C57       12202           0           0
C58       13062           0           0
C59       12202           0           0
C60       13062           0           0
C61       12202           0           0
C62       13062           0           0
C63       12202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000a15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2 015 1
0000a15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2 014 0
0000a1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2 015 1
0000a15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2 014 0
0000a1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2 015 1
0000a1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2 014 0
0000a1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2 015 1
0000a1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2 014 0
0000017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0 017 1
0000017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0 016 0
000001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0 017 1
0000017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0 016 0
000001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0 017 1
000001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0 016 0

下面还有好多呢,发不下了。

网友:
版本不正确。。。。。。。。。。

网友:
估计楼主有个误解,MATS的各个版本针对的是一部分显卡,并非版本越高越好。要版本合适才是最好。

网友:
感谢解答,在找别的版本呢。

网友:
我有个显卡跟楼主的故障现象一样,关注中

网友(2008-07-16):
小影霸G3600, G2MX400
很久没用,开机屏幕奇花。几次开机后,现象与楼主一样。

严重关注。。。。。。

网友:
看楼主的测的是对呀,报的数据上面说的很清楚:读正常,出错0,写  出错0;
但你说的正常显卡测的反尔有错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512  ---->写  出错数:68512
Unknown Error Coun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