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无电压输出

楼主(2008-05-30):
今天维修中发现有四块主板故障均为无CPU供电电压,所用电压IC为ISL6566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同行遇到此种问题,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查37脚的ENLL电压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上传个PDF
照图查查吧

网友:
这些主板,今天全部出结果了,主芯片坏了,是这两天下雨,打雷烧了主芯片。

网友(2008-08-13):
文件是坏的啊,试了几次下载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