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电源电压偏低!!咋办?

楼主(2008-05-30):
PHILIPS电源电压偏低!!咋办?  我收到客户一台PHILIPS107S6  不通电  拆开一测二次电源有电  但整体都偏低而且会跳动   在测 电源部分的光耦两端电压也是跳 旁边的电容电压也跳  但就是不到12V  换掉电源ICTEA1507后 故障依旧  郁闷啊 断电在一个个测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各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妈有谁晓得问题 的  就可怜可怜我吧  指点在下吧

网友:
飞机的保护电路比较全,有很多型号的机子当行电路出问题时没有行脉冲反馈到CPU,CPU会从OFF发出关闭电源的信号,接着电源又启动,这样反复,我们测到的电压就是跳变的。建议你先检查一下行电路。

网友:
老兄先谢了!  但主要是我以确定了二次电源以后的电路没问题啊 据说这是PHILIPS的通病

网友:
我今天修的PHILIPS107S67的故障是电源有时会开机屏幕完全正常,但开机不到1分钟就保护,指示灯闪,有时还没亮就保护,测电源开机时+B电压是190V,B+是69V,换TEA1507P 和查电源一块的小件也没问题,查CPU SAA4848PS03-015到光耦也正常,现在没有图纸不知道CPU保护的输入是哪个脚,在这里看到楼主的贴和我差不多,请朋友门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一个件都没坏哦   但就是保护电压一直跳

网友:
你先在一次电源端接上假负载 断开行电路 如电源到CPU有保护电路先解除控制让电源起动以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如电源没有问题建议检查行电路

网友:
PHILIPS机器光耦是个易损件,查查看。

网友:
飞机真是难修啊,遇到好多都很棘手啊,即使修好也是换件费很大的事啊程序也是个经常坏的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期待高手们解答!

网友:
跟上一楼的兄台一样

网友:
首先更换电源部分450v220uf电容两个都换试试

网友:
今天修一个Philips 170S LCD, 电源短路, 换203D6, 1N4148, K2645 及几个电阻后能通电。但出现楼主所说的一开一关现象。查了很长时间,把接203D6及地的四个贴片电阻(4.7Ohm x2  5.2Ohm x2) 换成五个2.2欧的就修好了。试过一定要五个,四个不行。但不明白箇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