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意见,关于775主板的

楼主(2008-05-30):
上午仔细研读新手区雨夜13天版主的关于CPU核电电压测试点无电压的贴子.
里面明确提到775核心电压供电下管D级对地阻值应大于15欧.
现在我手头的一块七彩虹板在不上CPU的时候,我用指针万用表Rx10档测,如果红笔接地用黑笔打D级测为60欧,
如果用黑笔接地用红笔打D级测为指针从200快速滑动并稳定在400欧.
但上了CPU(真CPU,我没有假负载,打算过些时间在基地买),下管D级的阻值无论红黑怎么接测都只有2欧,换了Rx1档也是一样,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啊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市讨论一下:
1,这个阻值正常么,(这个板现在是不亮的)
2,据我所知,在主板打阻值时,无论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用电阻档打阻值时,应该是黑笔接地,用红笔打,但如果用数字表的
   二级管档打,则应该是红笔接地,用黑笔测数值,不知这个结论正不正确,请大家给意见啊
3,我没留意过其它的775插座,我手头的这个插座好像有个针不太对劲,大家帮看看.这个版原来一直在用,坏后就在我这,没道理被破坏啊

网友:
图3看到那根针是反折了,小心掰正它!

网友:
不会吧,谁把那针弄弯的啊,没到过别人手里啊,之前一直正常的用呢,奇怪了

网友:
上U以后测量核心供电点电阻相当低
几欧都有可能

网友:
粗略用欧姆定律估算一下就知道肯定电阻会很低了

小电压大电流

网友:
谢谢版主和5楼,明白了,这个阻值还可以.

关于红黑笔的我说的对么

网友:
这个对地阻值完全正常!!!!!!!!!!!!!!!!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上了cpu当然阻止比较低啦,你自己拍的图片弯了都不知道,应该抓你来打屁股

网友:
是正常的,笔记本主板也这样,上U后阻值很低!

网友:
要不上U打。上U阻止就会很低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