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北桥供电管发烫,

楼主(2008-05-30):
我有一块技嘉845主板,北桥供电场管发烫,我换了一个还是那个样子,D极3.3 G极 4.1 .S极 1.7
主板可以点亮,得是一会就花屏,是集成显卡,我不知道它们和北桥有什么关系.
我想不到再有什么问题或是那儿我没有想,帮我分析分析.
显卡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个问题
到底是显卡供电还是HUB供电?
测量供电点的对地阻值 如果有条件对比一下其他同类板 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击穿!

网友:
北桥是控制CPU和内存的,845的集成显卡是集成在北桥的。还有注意一下内存,显卡是占用内存做显存的,内存不良也可能造成集成显卡花屏。

网友:
问题是现在北桥供电管发烫,当温度到一定时,就花屏,很烫,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供电管发烫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北桥还烫,供电管电压还正常

网友:
意见
找到供管的控制极。看看是什么 ,换个试试!

网友:
供电关发烫一般有两个原因
1:供电管本身内阻增大,发热
2:负载短路或者过负荷。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