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恢复目录乱码的案例

楼主(2008-05-30):
恢复目录乱码的一个案例

接到朋友的一个硬盘,因为有病毒,杀了毒后出现有的第一层目录显示正常,但下面的子目录有乱码,并且目录的大小显示也不正常,故障现象下图:
这是一个分区的正常容量

出错的文件夹容量

  出错的文件夹容量
下面是我的恢复过程:
打开磁盘,转到根目录表,一般是第2簇

在根目录表中找到目录双击打开

可以看到该目录中什么也没有,是空的

下面以WGH这个目录说明操作过程,可以看到wgh这个目录的首簇号是120002H,

转到120002H,可以看到里面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子目录项,(下图)

转到根目录项也就是第2簇,利用搜索功能搜索子目录的特征值2E2E2020,

通过反复搜索并且进行比较,发现一个问题,搜索到如下图的父目录项的首簇号0F0002H有问题,(本目录的首簇号是“2203”后面恢复以这个为例)

这样的父目录项有好几个,但转到相应的父目录项都是如下图

现在重新转到第2簇,并且找已经被任意删除的项进行修改,我修改的内容的是将“E5”改成“48”,后面的改成符合目录的,首簇号改为“2203”,具体看后面的图,

下图是修改的内容

修改完成后保存并到资料管理器刷新一下,所要的资料出来了,对其它的几个如法操作,下图中的ABCD等就是恢复出来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恢复的过程,第一次写比较乱,具体思路可以看戴老师写的《一次典型的手工恢复数据》。

网友:
我现在就在恢复一个U盘,但是恢复出来得是乱码,U盘分有两个区,具体怎么弄?

网友:
和硬盘恢复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