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帮我

楼主(2008-05-30):
我修一台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不小心把驱动板上的MCU附近的小电阻吹掉了,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位子上的.请各位有图纸的帮帮小弟.有图纸的发个上来.

网友:
自己对着PCB板查编号,然后根据列表找出元件的大小装上就行了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