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最难的故障

楼主(2008-05-30):
有一370针的主板 能进系统 在系统里面重起机器  机器就关机了  再加电就开始掉电了  型号是GA-6VM7-4i  大家都出个主意吧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目测主板电容有暴浆的没有。。。。。。

网友:
曾经修过82C686A边上一个L5,3VSB到SB的,到SB那头是斜波,
跟你说的故障比较类似,
好老的主板啊!!!幸好这板那时候修了很多,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