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关于东方神炉的优缺点!用过的高手、孙老师也看一下!

楼主(2007-01-17):
现在要换座子,换BGA,我们是初学者,焊功平平,想要把那些东东焊好,苦于刚开始又没太多钱买价格昂贵的的BGA机器。故把主意打在像东方神炉这样的便宜机器上。孙老师以前在东方上课,应该对东方神炉这种BGA机器深有体会。欢迎给我们上上这方面的课,说一下这玩意到底怎么样?有用过东方神炉的朋友也看聊一聊!谢谢大家!

网友:

东方神炉,大家都说了好多方法换座,BGA啊,我觉得都不安全,不容易学!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像六二哥那样的焊功啊!

网友:
这个东西我不推荐用。。。

还不如买个好点的风枪来作BGA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工具,还是要看使用的熟练不熟练,顺手不顺手,这个炉子在刚做出来的时候,卖到了2800,我记得最早买这个炉子的,是一个云南的学员,叫夏天

其实在当时,东方的余老大,敢用这个东西做BGA,本身就是个极大的创造,其实他把握住了BGA的最主要的根本点,就是温度控制,我们能用这个炉子做同一个南桥7次不坏,可还是有人用这个炉子一个桥也做不好

对于这种手工制作的"土特产",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人,我见过N多种手工制作的各种做BGA的工具,各有特长,对这个炉子的缺点我也很了解,就是温度过高,不容易控制,没有上加热,底部由于电炉丝 中间有间距,导致加热不太均匀.

希望大家还是先了解一下工厂里面 BGA的做法, 然后好好思考下,他们这个做法的根本在于哪里?
其实就是两点:1  均匀加热,主板不变形  2  温度控制好,有温度曲线

对于BGA这个东西,最后总结一句话,抓住根本,自由发挥,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哈哈

网友(2007-04-02):
谢谢斑竹关心

图是从淘宝上来的,贴在下面的题目里。就是这样一种炉子。我的比图片漂亮。盘面18公分直径。看样子是铝密封的,密封较厚。

专题讨论——“北桥、南桥、CPU座”如何判断虚焊及加焊的方法,简易BGA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page=1#pid20185

网友:
收到,楼上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不过升温慢,降温也慢,不过我认为不适合做维修的,做板卡维修,要求高效率,因为要靠量才有收入 。

同样的东西,可以考虑用 大的陶瓷加热底版,然后上面用风枪加热,效果绝对一流

另,经本人多次努力,使用东方的炉子换北桥,成功率已经达到90%,昨天做了三块 K7S5A,SIS735的特大板,都成功了。

关键仍然是两点: 温度控制 和防止PCB变形的问题

网友: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炉子,总成本为100元

网友:
现在换BGA就是我们维修的一个瓶颈,孙老师好,经常在网上发贴说换BGA,我想问问,你们做桥的的桥是新的,还是自己植的,我是自己去买拆机南北桥还植,目前还没有成功的经验,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2007-12-18):
我换CPU座用锡炉,桥用风枪8205,效果非常不错哦,省钱,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