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

楼主(2008-05-30):
主板诊断码显示无复位 其他各测试点供点均正常。南桥为FW82801DB I/O为SMSC LPC47M192-NC

网友:
那可要跑线路,查复位了

网友:
无复位,其它测试点正常

无复位,其它测试点正常说明:VCORE、时钟正常咯

思路: 1、看看板上有无门控IC,专用开机、复位IC
         2、RST排针上是否有高电平及其对地值是否正常(2。5V-5V   350--)
         3、拔掉BIOS,I\O看看复位电压起来不
         4、南桥损坏

网友:
intel 板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