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30):
一块815析子。型号:sx5ep-a。刚开始是开不了机,修好了开机电路,测该测的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加上CPU准备去装系统试机。刚开始还可以点得亮。可是不到一分钟测试卡的的RESET灯就灭了。请问高手这怎么怎么去解决啊。。。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reset常亮不就是无复位啊,本来就应该亮一下就灭的(有种卡是灭一下就亮)。是不是你用的是后一种卡?

网友:
RESET灯灭了很正常啊.难道你还想它常亮吗
RESET灯灭了很正常啊.难道你还想它常亮吗,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
晕。我用的卡可能和你们的不同。我用的卡点复位针是灭的。正常的时候是亮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无复位了,上假负载复位正常不?
如果是上CPU才无复位的话,建议换个CPU或者换个电源IC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