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183A点不亮

楼主(2008-05-30):
神舟天运P183A点不亮
待机电流0.06A按下电源键电流0.06-0.70-1.46-1.58变化。到1.58A就停了不动了。外接显示器也不亮》上次有一台是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问题的机器。发到上家说是桥坏了。这台是不是也是桥坏了?

网友:
看你的电流变化:一般正常的化到显卡就停了:要不就是挡内存吧:你最好用示波器看下信号。这样再做决定:信号测多了你,你以后修信号就顺手多了。电流这东西是不准的。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
方便的话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我有一台20M的示波器。不知道修笔记本够不够用。上面的朋友如果能说的详细点就太感谢了。

网友:
显示器能用,本子不够啊,超过20M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