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上电马上就掉电了,如何检修

楼主(2008-05-30):
联想 旭日150上电马上就掉电了,如何检修,笔记我没有弄过,就没有拆开,先打听一下下

谢谢大家的跟贴,很不幸,我打开以后就牛啃南瓜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被我们老大拿到别人那里去修了

网友:
肯定是里面有东西短路了的原因,所以才会一上电就被保护了

网友:
那你打开看看:可能后级有短路的吧:看看南桥烧了没有。pc卡供电芯片坏了没有。北桥两路电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屏幕亮了吗?

网友:
把CPU 电源加焊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也就会这个

网友:
加焊产生cpu_core电压的芯片PU12,应该会好的。

网友:
上电就掉 有可能的电源接口或附近的电感坏了  CPU供电坏不会掉电的

网友:
旭日150  问题多半都是电源管理心片引起的  但是这个机器南桥和北桥也很容易坏

网友:
有可能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主板先用风枪全部补焊一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