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彩色显示器成黑白的了

楼主(2008-05-30):
长城一台17纯平开机一分多就由彩色变成黑白的了,里面有个TDA4866特别热是不是这个问题。黑白后关机等一会在开机还是一分多就又成黑白的了,请高手帮忙说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查看一下那个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头次听说还有这样的现象,TDA4866是场扫描芯片,和它没多大关系吧
[
]

网友:
可是他特别热,变成黑白的时候就就特别的烫,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检查

网友:
你说的黑白应该指的是图像是彩色负像了.前置视放IC有问题了.如果场块确实温度很异常.也可先更换场输出IC.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是管座

网友:
已经解决,前置IC问题,发热的那个试机也没有出现啥问题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药到病除